好PE

楼主(2014-12-25):
老毛桃U盘工具,写入保护,防止病毒侵袭,读写速度快,安全稳固,U盘是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,老毛桃启动盘采用写入保护技术,彻底切断病毒传播途径。光盘和光驱系机械产品,容易划伤和损坏;U盘可达5万次读写次数,USB2.0高速传输,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。
http://www.laomaotao.net/?R7255

网友:
用过,还可以,应该还有更好的

网友:
还有大白菜也不错的

网友:
装系统早就用U盘了,U大师也还可以

网友:
这到是有几年了。老毛桃还行。

网友:
里面有别的东西吧不是纯净版吧

网友:
用了很多年了,很给力。

网友:
严禁灌水 !!! 不打击你发帖的热情  你这根本连最基本的都不懂  就在乱发帖子 ! 还口称病毒防护 ,快别听他日本姥姥的啦 ......  他说你用吧 ,用完就会给你10个老婆任意你选 你也信吗?

网友:
楼主你这是在广告啊

网友:
我认为老毛桃,大白菜,U大师,电脑店等都一样,有的制作的时候负带一下软件,装系统时点精简去掉第一个勾就行了

网友:
最新版老毛桃不好用,快速分区老出错,,不知各位是不是也遇到了。。。

网友:
大白菜,U大师也不错,

网友:
隐藏而已,不防病毒,量产的u才能防病毒。

网友:
用过好几个软件,感觉都差不多,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些软件做好启动盘后只要一插上安装有360杀毒的机器上以后就再也启动不起来了,又得重新再做一次。

网友:
老毛桃内置的有些垃圾软件,楼主发帖是要取消这些个软件,但取消是有条件的要推广到两个论坛才行。我也干过这个,貌似现在制作U盘启动的所有软件都有内置软件,要取消就得推广。也没有找到替代品!

网友:
这个PE工具不错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