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运行慢

楼主(2014-12-25):
同事的一台笔记本电脑,运行超慢,几乎不动,把内存(2G),cpu,硬盘换在别的电脑上运行正常,想重新安装一个系统,进入PE系统都要几个小时,进去后运行任务管理器发现cpu都是100%运行。安装系统根本就别想了。把硬盘换在别的电脑上重新装了一个系统,换回后进入系统都要几十分钟,点下鼠标都要好一会儿才有反应。不知道是不是主板问题,求有经验的大神找下原因。

网友:
应该是主板南桥空焊,用机台加焊会好。

网友:
换个CPU试试,不行就是北桥的问题

网友:
有可能是桥的问题,但是如果是HP,就查查电源接口。。。

网友:
非业界人士    送修吧

网友:
换哈硬盘搞哈!

网友:
南桥空焊

网友:
联想电脑,CPU换了也是这样,估计还是主板问题。送修感觉不值得,用了6、7年的机子了。据同事说,头一天还运行正常,第二天就出这毛病了。

网友:
换块硬盘试试

网友:
把外设拆了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