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MCP61缺CPU供电小修

楼主(2014-12-25):
昨天下午,刚卖一部笔记本没多久,就来了位40多岁的客户,说是电脑起不来,开机看到风扇转。打开主机一看AMD的,顿时没什么兴趣。问客户换还是修。手头没AM2的板子,因此提议G31+E5200,报价200,保3个月。最后以160元,保一个月,并且把他的坏板子和4000+CPU给我,这样的口头协议成交。反正G31是20块料板收来修好,E5200也是30元收的,因此算来算去我都是稳赚。况且这板子要是修好,本就回来了。做个系统打发客户走人,留下坏板和U。

板子清理下还算看的过去,昂达的MCP61,NVIDIA的单桥板子。一般看到这种板子,十有八九是桥虚焊。不过既然是修板子,还是按时序走准没错。
上电,根据AMD+NV单桥上电时序,待机-内存-VDDA2.5-桥供电-CPU核心电压-总线,一一测量

内存:1.9V,正常 DDR2的内存
VDDA:2.5V,正常
桥供电:1.2V,正常
CPU核心电压:0V,不正常

这个板子用的CPU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55,打了下上管和下管的G级对地阻值,上管是1900欧姆左右,下管是1100欧姆左右,打CPU核心供电对地阻值,是150欧姆左右,看来也是正常。那么就去看CPU点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

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总体上都是3个,
1,供电,5V或者12V,或者5V与12V同时存在
2,VID电压信号,一般是CPU发出
3,EN开启信号

当然还有欠压监测的部分供电,比如RT8802上面的12脚DVD。正常是1V左右的电压。这里没有因此不谈。

百度找RT8855,很快就找到一张PDF

首先查供电,RT8855供电端口有3个,分别是24脚的5VCC,31脚和40脚的12VCC,实测都是正常
接着查VID信号,41-46是VID0-5信号组合,再上真CPU的时候,测得有0V和1.8V的电压,因此也看作是正常
再查48脚EN的时候,发现才0.02V,这就明显不正常了。正常应该是个0.8V以上的高电平。

把眼前的故障先修好,如果恢复正常后还不行,那么就是得查反馈部分,最后没办法就得换电源管理芯片,还不行,扔吧……

因为板子没有图纸,只得老实跑线。按常理,EN开启信号一般都是12V或者5V供电,用两个精密电阻分压得来的信号,查周边小电阻,没过多久就跑出R26和R40这两个电阻。查R26两端,分别接12V和R40、电源管理芯片的48脚EN,R40的另一端是接地。这明显就是个串联分压电路。测两个电阻的阻值,R26已经无穷大,R40是1K,用计算器计算下,R26应该是个10K-11K左右阻值的电阻。料板上找个10K电阻过来,计算下输出电压应该是1.1V左右,开启EN信号应该是可以了。替换之后,果然跑马到D3,提示无内存。这时EN开启电压是1V左右。

上个内存,诊断卡一连串跑马之后,显示器上提示无引导无硬盘。插个带PE的U盘,烤机30分钟没问题。后来查官网,发现有11年上旬出来的最新BIOS,刷新之后可以支持AM3的6核CPU。果断刷新,上个速龙240,做个系统,测试几小时没问题,价值就这么上来了。

写的很多,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问题,高手勿喷。另外最近分有点不够,各位看官还请发发善心,犒赏下小弟吧,感激不尽……

网友:
加分是必须的,修好这种板子有成就感,NV的桥多数是桥问题

网友:
R26和R40这两个电阻分压输出点应该分别是连接CPU供电管理IC 48脚和对应开关控制三极管C级。

网友:
我修AMD的板子也是  老徐说我修那个板子 时序不对     理论上是CPU供电在桥供电  可是 CPU供电不出 就是有桥供电    这些杂牌子 时序就是不一样

网友:
真漂亮,越来越佩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