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帮忙,东芝L700不亮机

楼主(2014-12-25):
东芝L700,I3独显,触发后,工作电流都正常,就是外接和液晶屏不亮,硬盘灯正常闪烁,一会就能听到系统的音乐声!散热正常,感觉不像显卡的故障呢,不知如何下手了,高手指点一下,谢谢

网友:
感觉不像显卡的故障  就不是显卡啦   风枪给显卡加下热看吧

网友:
把屏拆了吧,检查逻辑班板子吧

网友:
换个屏试试,不行就是供电,显卡

网友:
外接不显,是显卡和桥问题啊

网友A:
下午我加焊了一遍显卡,居然亮了,但是进系统后显卡驱动居然没有,用驱动人生和驱动精灵都试了,重新更新驱动提示重启,再重启后就又不亮了!怪了,是没做好吗?驱动也不会影响开机呀!难道显卡本身坏了吗?请指教了

网友:
那就是屏供电或者LVDS信号了   仔细观察是否为暗屏   外接的时候把屏显拔掉再外接

网友:
外接不亮。这款机器CPU背面有超级电容,和这个有关系吗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下午我加焊了一遍显卡,居然亮了,但是进系统后显卡驱动居然没有,用驱动人生和驱动精灵都试了,重新更新驱 ...

要么官网下载显卡驱动,要么禁用显卡驱动

网友:
有些机子显卡驱动要在官方上打,有些新出的机子找不到显卡驱动我就直接禁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