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手机维修]
三星手机打电话距离传感失灵解决方法

楼主(2014-12-25):
三星没有校准程序,传感器的数据一般都是以无膜校准的,所以贴膜后很大几率会导致失效,如打电话挂断后不会亮屏,微信声音听筒扬声器随机乱串,介绍一个解决办法,理论上只要硬件没有坏掉(*#0*#测试中数值有变化就可以)都可以修复。1:手机端安装超级终端或者手机连接adb,并且具有root权限
2:打开adb shell ,输入命令:(注意命令中间的空格)
  su
  echo 0 > /sys/devices/virtual/sensors/proximity_sensor/prox_cal
  echo 1 > /sys/devices/virtual/sensors/proximity_sensor/prox_cal
  如果没有返回任何错误信息,则继续
3:用手完全遮挡距离传感器输入
  cat /sys/devices/virtual/sensors/proximity_sensor/state
  返回 255或其他数,无所谓

4:把手拿开再次输入上面命令
  返回51,也可能是其他数据,只要小于上次数据就ok,记下这个数

5:输入
  cat /sys/devices/virtual/sensors/proximity_sensor/prox_cal
  返回0,60,44三组数字(返回数值每个人都不一样),记下0,也就是第一组

6:将步骤4和步骤5记下的数字相加,51+0=51,将51转为16进制数结果为33,如果你觉得51不靠谱       也可以适当增大,我取的是55,十六进制就是37(按照自己的数值去计算,16进制转换器)

7:输入
echo -en $'\x37' > /efs/prox_cal
  \x后面是你计算出的十六进制数字
继续输入
  chown system:system /efs/prox_cal
  chmod 644 /efs/prox_cal
  sync
  reboot

网友(2015-05-17):
基本都是屏的问题,换屏之后没感光。要不就是感光元件坏了。你这个很少用到。

网友:
直接在光感中间贴上双面胶就可以了,没有这么复杂的

网友:
怎么简单怎么来,不行再试试别的

网友:
第2点里如果有错误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