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能告诉我怎么样可以得到775,AM3以上的主板的所有电路图纸

楼主(2014-12-25):
  如下面所示,如主板型号   H61M-E 2.01,查看我的附件,就是这样的图纸,想搞图纸维修,有图纸维修更快些,但不知道怎么才可以弄到图纸。

H61M-E R2.01.rar

H61M-E R2.02.rar

网友A:
H61的图  论坛应该有的吧  搜索一下   下载个就是了

网友B:
这V星图纸,我有点位图了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H61的图  论坛应该有的吧  搜索一下   下载个就是了

775的AM3的 1555,FM1 的图纸怎么找啊 ,如G41 G31,AMD的 A770 A880的图纸在哪找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775的AM3的 1555,FM1 的图纸怎么找啊 ,如G41 G31,AMD的 A770 A880的图纸在哪找啊

按型号搜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按型号搜索

在哪搜索呢

网友A:
在搜索框里输入主板型号  点第一个DU搜索 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搜索框里输入主板型号  点第一个DU搜索 就行了
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-5-1.html,就是在这个社区里面随便可以搜到一些图纸,虽然你说的只是搜到的是维修论点,而不是整个板的电路图,虽没说对,但给了我很大的提示,所以给你个赞

网友:
额 你没搜到图???好吧  我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V星图纸,我有点位图了,

多发些V星点位上来,可以么?谢谢!

网友:
这个主要靠自己慢慢收集,如果想很快得到,那就花钱买吧

网友:
找映泰TP43E3 XE主板图纸,775平台

网友:
V星的图PDF的相对多一些

网友:
用迅维客户端更好,还少下载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