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电源怎样判断开关变压器损坏

楼主(2014-12-25):
检测3842芯片7脚10至15v 电压指针左右摆动,已查了启动电阻,电容没事,因之前短路,烧了开关管,已更换新,会关开关变压事吗
请各位指点谢

网友A:
高档机器的电源吗?普通的就没必要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高档机器的电源吗?普通的就没必要修了

ibm........

网友B:
先单独给3842的7脚供电20V,测量其8脚电压是否是5V?是的话,检查其7脚的滤波和限流电阻性能以及次级有无短路什么的存在;如果不是5V的话,更换3842后再测量看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先单独给3842的7脚供电20V,测量其8脚电压是否是5V?是的话,检查其7脚的滤波和限流电阻性能以及次级有无短 ...

谢谢
已换了3842,发觉变压器次级输出二脚用表测呈短路,变压器已烧了吗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谢谢
已换了3842,发觉变压器次级输出二脚用表测呈短路,变压器已烧了吗?

万用表无法测量次级是否短路,你可以用其他开关电源的交流输出接到待测变压器的初级(断开开关管),看输出端是否有电压输出

网友:
一般三个方法,给个铃流信号看衰减,必须有示波器,用电桥测电感量,匝间短路会值偏小,再就是变压器测试仪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
已换了3842,发觉变压器次级输出二脚用表测呈短路,变压器已烧了吗?

http://www.crystalradio.cn/thread-337745-1-1.html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万用表无法测量次级是否短路,你可以用其他开关电源的交流输出接到待测变压器的初级(断开开关管),看输 ...

之前短路烧了开关管,变压器应没咁昜烧吗?
3842,开关管以换了,启动电阻,电容没事,但启动电压在10至15v跳动,但拆了7脚滤波电容,测启动电压有10v 没跳动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之前短路烧了开关管,变压器应没咁昜烧吗?
3842,开关管以换了,启动电阻,电容没事,但启动电压在10至 ...

更换7脚滤波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更换7脚滤波电容

已换了电容都是这样

网友:
按楼主的描述,请重点检查3842自供电回路和输出部分的整流对管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更换7脚滤波电容

拆了7脚连的滤波电容,量7脚电压有10v ,但电压不会跳动 ,正常吗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拆了7脚连的滤波电容,量7脚电压有10v ,但电压不会跳动 ,正常吗!

7脚整流管如何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7脚整流管如何

检测连接7脚的二极管,图中测 D4 表针互换都有阻值差不多,这是甚麼型号二极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检测连接7脚的二极管,图中测 D4 表针互换都有阻值差不多,这是甚麼型号二极管?

快恢复二极管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检测连接7脚的二极管,图中测 D4 表针互换都有阻值差不多,这是甚麼型号二极管?

二极管可能损坏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二极管可能损坏

拆了二极管量没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拆了二极管量没事

测量反向是否漏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