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3 修成这样应该买彩票吗

楼主(2014-12-25):
T43维修,待机正常,待机电流0.066,触发掉电到0.004
打一下滤波情况,

打一下三伏的滤波电容,掉电时三伏滤波电容,看下图,从图中可以看出三伏滤波不良,
锁定目标,干三伏滤波电容,

触发瞬间掉电

电容根换后,故障依旧,
再打滤波电容故障依旧,怎么办,只能再次根换电容,
换好电容后, 这次情况不一样了,待机不正常了,待机电流只有0.004,说明三伏电压都不正常了, 看下图,

从图中可以看出,三伏是出来过的,出来后就关闭了,时间只持续了1ms左右, 那说明还是滤波电容的问题,我这运气也太背了吧,

没办法只能再换滤波电容,这下干一个电解电容上去,看下图,

再来看一下三伏滤波

这下正常了,触发开关,电流哗哗的上去,亮机,亮机图就不帖了,下面看一下淘汰的三个滤波电容,

换上去的电解电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   VIN芝麻

网友:
运气还真是够差得      晚点来加分  现在没分了 悲催

网友:
电流上到多少掉下的?还是直接没上店就掉了?      请问大师你是怎么就能判定一定是3 伏滤波问题的啊?

网友:
掉电为什么直接就打滤波电容呢?中间没有做任何的判断吗?

网友A:
我就想说 这要是没有示波器辅助就修的郁闷了 换了4个

网友B:
为什么掉电上来就打三伏呢,为啥不怀疑其它地方呢,想不通.楼主解答下嘛,我想肯定不光我一个人有这样的疑问.

网友:
大师你是不是应该去买点6合彩

网友:
这要是万用表恐怕一天也弄不明白。

网友:
示波器的优势在修电脑掉电故障现象时显现出来了。

网友:
楼主修成这样,应该买彩票

网友:
楼主如能说明一下检测的流程,那就更好了。,,如碰到掉电的事情,不能让人一下子就怀疑到3V滤波电容上去。。

网友:
从你这波形里没看出滤波不良呀!!楼主是怎样看出来的???????请指教!!

网友:
这种事通病了,不过看看也在学习一下,呵呵

网友:
现在还能修到T43吗,不错

网友:
电容不良也是T43的通病了。。…。……。…。………

网友:
楼主思路还真清晰,再就是运气太好了

网友:
楼主说的很不错了

网友C:
为什么不考虑下是电感虚焊?
英峰雪
电感虚焊的概率太低了,暂时不考虑
详情

网友:
楼主运气太好了吧

网友:
大哥这样也可以啊

网友:
恭喜楼主,买双色球吧,抓波功夫炉火纯青啊

网友:
用示波器修掉电就是快啊,可惜我不会用。

网友:
有波波就是爽

网友:
换的是一个330的吗?

网友:
第一幅的波形图是有杂波吗?

网友:
有杂波是滤波不良,换上的前三个是拆机的吧,拆机的电容确实是不敢说哦,还好楼主有一股不屈不挠的精神

网友:
电解电容的容量较大,如果高度允许的话是不错的选择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为什么不考虑下是电感虚焊?
电感虚焊的概率太低了,暂时不考虑

网友:
示波器修的就是准群

网友:
我看是凭经验修的,很多本身有待机,触发后待机没了,量的不都是这种现象,都能说是滤波电容的问题吗?

网友:
拆料的电容真的不一定能好

网友:
示波器运用的很潇洒,看了一下你的示波器跟你的万用表,区别太大,一个安泰信一个安捷伦

网友:
想请教下为何换一个电解电容就可以,其它的换大容量的不行吗

网友:
这个必须要去买彩票了

网友:
确实不易。是我们这种没示波器的,估计不好搞

网友:
有波波就是好啊

网友:
赶紧去买一个,哈哈

网友:
楼主你怎么会直接就去测3V的滤波电容了 有什么根据了,而且一直换了4个

网友:
这是相当背呀,哈哈哈……

网友:
这个电容是通病了。。。

网友:
掉电是如何锁定3V滤波电容的?

网友D:
亏你还给刘尸驰干过?换那个电容你为什么不看看耐压,现在笔记本主板的330电容都是2.5V的,换上去肯定不行,找3V和5V附近电路的电容换吧?打倒刘尸驰!活捉仓井空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亏你还给刘尸驰干过?换那个电容你为什么不看看耐压,现在笔记本主板的330电容都是2.5V的,换上去肯定不行 ...

我没有给他打过交到,不过,他的名气,足以让我认识他

网友:
T43这样的老本我本基本不修,无价值。还不如对换笔记本

网友:
ibm  时序很复杂

网友:
这是死磕电容呀  厉害了楼主

网友:
波波就是好用

网友:
这机子是通病了

网友:
什么运气啊 牛  哈哈   我一般都是330 ,  220 都嫌弃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就想说 这要是没有示波器辅助就修的郁闷了 换了4个

很牛逼 很强大的帖子 简直是惊天地泣鬼神啊~~百年难得一遇的好帖。

网友:
很牛逼 很强大的帖子 简直是惊天地泣鬼神啊~~百年难得一遇的好帖。

网友:
永江这你叫我改怎么夸奖你好呢?是脸嘴不过关呢?还是人品差?呵呵修成这样你不去买彩票还真的太浪费了

网友:
怎么就能判定一定是3 伏滤波问题的啊?

网友:
第一次看到这种波也会引起掉电,以前都是很杂的那种,学习了,希望下次维修的时候用的上

网友:
好老的机器哦

网友:
这个滤波电容是通病,换个330的就可以了

网友:
你换的都是什么电容呀 黄色的 黄色的  这肯定不行咯 最好的是330 与470 其他的都不太行

网友:
楼主很给力啊,也算秒杀了,佩服

网友:
不错 示波器好用。没示波器只能尝试代换了

网友:
怎么感觉用示波器修本挺方便的啊

网友:
竟然一口气换4个电容要我就跳过了,佩服。

网友:
不错的经验 学习了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

网友:
你那料板上的软件有问题吧

网友:
的确该买张彩票

网友:
必须要整一过示波器

网友:
一上来就干电容?
一直掉电,还是干电容??
就只干这电容,居然好了???

网友:
             楼主太霉了!
            换了这么多!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掉电上来就打三伏呢,为啥不怀疑其它地方呢,想不通.楼主解答下嘛,我想肯定不光我一个人有这样的疑问.

我也想这样问的被你说了。不过看楼主这因该是以前有修过这样的。

网友:
楼主示波器用的很熟。不知买彩票中了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掉电上来就打三伏呢,为啥不怀疑其它地方呢,想不通.楼主解答下嘛,我想肯定不光我一个人有这样的疑问.

触发后掉到0.004V应该是保护了吧,可能先看看5V.3V吧,3V去的地方多一测就发现了。。。我猜的,

网友:
这么多坏的电容啊

网友:
这手气确实应该去买买彩票,说不定能中特等奖。

网友:
能用示波器修电脑就是厉害啊

网友:
悲催的维修

网友:
呵呵 现在这些电容都不好找了 网上淘还死贵死贵的

网友:
有示波器就是这么任性,有示波器不会用就更任性了

网友:
有波波 没难度! 我也得弄一个

网友:
没有走曲折路,一下子中了,应该可以买彩票的了。

网友:
有示波器就是任性啊

网友:
楼主好技,修板示波器标配。

网友:
运气那么好 可以中500W了

网友:
不懂 就来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