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三星SA300正常显示开关灯不亮

楼主(2014-12-25):
一台22的三星SA300  正常显示 但是开关灯不亮 正常应该是蓝色的才对。用万用表扎一下 还有蓝色闪烁 灯应该没坏。显示器 点一天有时候就自己灭了。放几个小时又能点一天。LED的   谁修过   什么毛病

网友A:
看看前面板有没有腐蚀断线的 再刷MCU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前面板有没有腐蚀断线的 再刷MCU试试。

先不说开关灯不亮。我把触摸线拔掉  光点机器。 机器能亮但是过一会 或者一天掉电了。这跟MCU有关系么。

网友:
应该是程序问题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