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5,进水无显示,能连接电脑且有震动,高手指点

楼主(2014-12-25):
进水i5,能开机无显示,能连接电脑,有间断性的震动,接显示屏,5.7V电压正常,背光无电压,检测背光电感断路,换后背光电压不足,只有主供电电压,然后更换了 u23 背光升压IC,但还是没有只有电池电压,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,请高人指点

网友:
这玩意还真不会修哦  坐等大神吧

网友:
修苹果是个细致活

网友:
坐等大神来指教。

网友:
背光升压电路由升压IC、电感、肖特基二极管等组成的。看看哪个没查,输出滤波电容也查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