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们麻烦帮我看看!!!!!!!!!!!!!!!!!!!!!!!在线等

楼主(2014-12-25):
q504  D脚19V    1234脚都只有0.99V  芯片刚换的,打阻值正常,不知道怎么测了,完全没思路了,,  三星 r415

网友:
Q504的D极如果是19v,那么1,2,  3脚不可能是0.99v,即使Q504沟道不同,内部二极管也要通,除非Q504坏了,或者公共点短路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观点啊,小电流供电点电压也没那么低啊,

网友:
多看看图,学不精怎么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