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M网线与100M网线和1000M(千兆)网线做法

楼主(2014-12-25):
10M线序,只要两端水晶头线序相同就可以满足。
100M的国标568A线序是白橙、橙、白绿、蓝、白蓝、绿、白棕、棕,568B为白绿、绿、白橙、蓝、白蓝、橙、白棕、棕。
千兆网线制作方法

千兆5类或超5类双绞线的形式与百兆网线的形式相同,也分为直通和交*两种。直通网线与我们平时所使用的没有什么差别,都是一一对应的。但是传统的百兆网络只用到4 根线缆来传输,而千兆网络要用到8 根来传输,所以千兆交*网线的制作与百兆不同,制作方法如下:1对3,2对6,3对1,4对7,5对8,6对2,7对4,8对5
例如:
一端为:白橙、橙,白绿、蓝,白蓝、绿,白棕、棕;
另一端:白绿、绿,白橙、白棕、棕,橙,蓝,白蓝

网友:
小白不会可以看看

网友:
这个应该很多人都会的吧

网友:
什么是“交*网”?????

网友:
以后大多都用千兆了,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学习了,还没这么接过

网友:
学习了,平常见得少,目前只接过569A的。

网友:
这个还真没弄过…。

网友:
千兆交叉接法,没有见过,不知普能的网线可不可以接千兆交叉的方法!接了有什么影响没有?

网友:
没有听说过,长见识了

网友A:
请问高手,如果一端是568A,另一端是568B,情况又会是怎样?

网友:
很实用的分享

网友:
基础知识啊。//////////

网友:
没制作过千兆接口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高手,如果一端是568A,另一端是568B,情况又会是怎样?

不能上网

网友:
千兆交叉线  1-3,2-6,4-7,5-8。直通线都一样

网友:
568A:白绿 | 绿 | 白橙 | 蓝 | 白蓝 | 橙 | 白棕 | 棕
568B:白橙 | 橙 | 白绿 | 蓝 | 白蓝 | 绿 | 白棕 | 棕

网友:
详细的568A和568B线序
568A:白绿 | 绿 | 白橙 | 蓝 | 白蓝 | 橙 | 白棕 | 棕   568B:白橙 | 橙 | 白绿 | 蓝 | 白蓝 | 绿 | 白棕 | 棕

4楼
所谓的交叉线是指:一端是568A标准,另一端是568B标准的双绞线。  直连线则指:两端都是568A或都是568B标准的双绞线。

网友:
不骗你,真的能上网。
该线用于路由器与电脑主机相连,或者是猫与路由器相连,两种情况都能上网,不信可试。

网友:
现在的网卡有自动跳转

网友:
谢谢分享,最近正好有这类活,

网友:
发现有一些地方的人都不按国标

网友:
还真不知道,长知识了

网友:
不错啊 就是现在用得少的 都用无线的 家庭很少用得到它 如果是长距离布线还是不错的

网友(2015-01-24):
没接过千兆网。。学习了。。

网友B:
现在觉得设备都千M百M自适应了, 不用这麻烦了吧, 我有的时候交换机与交换机串联的时候,也是用普的线, 也没换线序一样用!

网友:
学习下!虽然会做,温故而知新!

网友(2015-02-27):
看一下接法  不错  感谢分享

网友:
都带自动翻转了

网友:
没接过         学习了

网友:
不知普能的网线可不可以接千兆交叉的方法

网友(2015-04-20):
引用 网友B:
现在觉得设备都千M百M自适应了, 不用这麻烦了吧, 我有的时候交换机与交换机串联的时候,也是用普的线, 也没 ...

是设备自适应,认10/100M,A/B标准现在已经可以自动跳转。但如100M八根铜线接错100M变10M,交换机之间的用普线连没问题,但如有高速口用要求的线进行堆叠或级联,背板带宽会不一样,具体看机器说明,核心交换机之类的是要讲究,自己用的机器感觉不出吧!

网友:
同类设备要这样接,比如电脑和电脑之间直接用网线连接,就要一头A 一头B

网友:
学习了,平常见得少,目前只接过569A的

网友:
楼主568A和568B线序搞反了....

网友:
这样做和通常B类线直通做法有区别很大么?

网友:
真强悍!1000M网线啊。。。

网友:
自适应的千兆交换机无所谓了两头都用568B的线序,看做工了,做工好是千M做工不好就是百M。一头A一头B是高端的交换技术,一般用在思科交换机上!!!

网友:
千兆。没用过

网友:
看不懂啊

网友:
现在自己动手接网线的机会,越来越多了,网络发展得太快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