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led显示屏暗屏 求教怎么修啊?

楼主(2014-12-25):
lvds上测 18v没有 保险坏 短接 测18v已经 ok,测INV_ENABLE 3.3VOK  测INV_BRADJ 无波形 0v 查电路这个信号进入pch 改名为 gm_bradj测量没有断线 求教 gm_bradj需要什么条件 才能输出 pwm波形 啊!

网友:
或者什么地方能借个信号过来

网友:
ADJ飞个  3.3V 过去 看看

网友:
评上接3.3V过来就OK了

网友:
你册那干嘛。侧屏接口

网友:
上次4411S也碰到过,那个亮度调节信号直接进桥的..直接从背光开启信号飞了一个3.3过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