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4无法开机,接电源反复出现白苹果黑屏解决方法

楼主(2014-12-25):
Iphone4主板AP部份主供电由U48_PMU提供,主要输出电压:vcc_main,ppcpu_core,pp1v35 pp1v8,pp3v0_IO,pp1v2,pp1v1 pp1v8_sdram,pp1v2_sdram,pp3v0_nand,主要等电压给负载。

时钟Iphone4主板两个重要的晶振:Y1_PMU,Y2Y1_PMU U48_PMU的主时钟,起振频率为32.768 KHzY2 U52(CPU)的主时钟,起振频率为:24MHz复位复位信号由U48_PMU送给U52的一个复位信号(PMU_RESET_L),在主板的R96处量测。

备注:此复位信号不易捕捉,若想观测则可以借助示波器查看电平翻转的瞬间。

iphone4 AP部份开机过程:

当主板上电时(电池),U48_PMU开机触发脚(J7 Pin6)就有了1V8的高电平,当用户按下开机键时J7 Pin6电平被拉低,触发U48_PMU工作,同时输出各路电压给负载,U52在有了电压之后且I2C电压正常,U52给Y2供电,Y2输出24MHz时钟给U52,U48_PMU给U52一个复位信号,此时U52具备“电压,时钟,复位”三个条件开始工作,从U1调取开机资料与程序并进行自检,OK后,U52送出Keepact(开机维持)信号给U48_PMU让其持续供电,开机OK。

Iphone4主板不开机我们可以根据开机原理进行分析:

1 电压:量测主电压,单接USB 5V电压上电并手动量测VBUS_PROT(R81 pin1)和VBUS_PROT_SNS(R81 pin2)电压,并量测U48_PMU输出的主要电压,另外特别量测I2C电压是否正常。

2 时钟:电压输出正常时量测Y2时钟是否正常,若出现有电压无波形查:R40 R41 C13 C7本体和二极体是否OK,以及Y2 pin1&pin3的二极体是否在0.78V左右,无二极体则U52空焊。

3 复位:电压时钟都正常,须量测复位信号(TP6)是否有1V8的电压,无电压可量测其二极体,无二极体则U52不良,电压低测量测R9 R6 R17 R24等相关线路。

网友:
楼主有没有   苹果手机的时序啊

网友:
有PDF的那就更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