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70 独显打感叹号 该怎么修?

楼主(2014-12-25):
(图片)

网友A:
是什么系统   双显的机子 还是独显的   官网下载驱动装上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什么系统   双显的机子 还是独显的   官网下载驱动装上试试

系统 排除了 是双显的 师傅

网友:
一般的加焊显卡

网友B:
吹哈显卡吧!!有跟大的惊 喜o

网友:
显卡 都换过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吹哈显卡吧!!有跟大的惊 喜o

能告诉我 辅助供电 1.5V  后面的 名称么?

网友D:
用官方驱动 按照 顺序 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用官方驱动 按照 顺序 试试

软件 排除了

网友E:
看图纸找啊,小电感

网友F:
换系统,我这边的就是换系统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看图纸找啊,小电感

就是 不知道该怎么找 了 才问 师傅们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换系统,我这边的就是换系统好的

我这不是 系统 手上有好几张都是 这问题

网友:
多看看图,学不精怎么修

网友:
找到图纸要好得多

网友:
换系统吧

网友:
刷个BIOS 试一下再不行可能显卡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能告诉我 辅助供电 1.5V  后面的 名称么?

我现在没空!在研究SONY的有待机无触发!!  你还是慢慢研究吧!!

网友:
唉,你都知道供电的问题却找不到,,,,看来谁也帮不了你了

网友:
BIOS  显卡驱动 , 都看看吧  有的要换显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