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启电压en从哪里过来的

楼主(2014-12-25):
华硕P5PL2主板,开机不跑码。首先测核心供电,无。

再测电源管理芯片,没有输出。
所以查它的工作条件:VCC12V正常,vid信号也有,但是en脚无电压(应该是高电平有效吧)。
因此想问一下,en开启电压是怎么过来的?(电源管理芯片型号ADP3181)

网友:
如果是CPU供电的话   开启信号 可能是总线供电的PG信号过来的

网友:
是从上一个时序的供电PG(桥或总线)

网友:
南桥供过去的

网友:
找时序看看吧!因特的时序内存,桥,总线,CPU供电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说法,

网友A:
不复位吧,,,找个图纸看下,就知道了,,就算说是桥或总线过去的,但也要知道经过什么元件才知道是什么原因吧

网友:
跑跑线,或者  这个板子没有有点位图  只能自己跑线了,一般都是总线供电的pg开启的吧

网友:
楼主的主板型号不对吧,我看P5PL2-3的主板不是用的这个芯片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复位吧,,,找个图纸看下,就知道了,,就算说是桥或总线过去的,但也要知道经过什么元件才知道是什么原 ...

没有供电哪来的复位

网友:
是经过一个或2个芝麻管转换的

网友:
Intel有了总线供电才会有cpu  en 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复位吧,,,找个图纸看下,就知道了,,就算说是桥或总线过去的,但也要知道经过什么元件才知道是什么原 ...

我就是说他的没复位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