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EP41T-UD3L 内存电压不正常

楼主(2014-12-25):
来一个全貌与内存处理工作的图: , .本来觉得吧,没有内存电压出来应该是挺容易搞掂的.不修不知道,一修晕头转向.还是讲述一下从昨天就开始实战后的结果吧!775针DDR3的板,触发可以上电,但关不了电,就测量内存芯片第五脚供电为0V,图二,标着供电圈内的电阻2.2,断电后打值2.2电阻开路,第5脚蜂鸣叫,输出点处35.把电阻和芯片吹走,输出点为187  测量一下外面元件并没有发现奇怪的地方.换了电阻和芯片(和原来一样的)。困惑的事情来临了,供电输出1.47-1.52V波动,桥供电1.35-1.49V,真够妖的,总线电路没有出来(因控制极没有电压呢),内存供电惹的吧,把输出波动电容(内在中间槽的两只电容560UF换成2200两只),故障不变,把桥  总线供电供电管先吹走,没办法了。搞搞芯片外转的元件,把输出反馈到6脚的电阻杀了仍无变化。测量电压1脚12.3V   2-4脚G输出一个4.8V和6.8V 3脚地端 5脚 VCC 11.87  6脚0.59  7 脚1.55V  8脚多少V来的了  除了芯片的电压外,其他电压都存在左右波动中。把边上的几个三极管吹的吹换的换,仍然不行,再更换一个芯片也不对头。弄到今天都没有进展,6脚的电压高于0.6V以上时芯片输出电压也为0.6V,越低电压输出电压越高,怎么调试处理最佳的结果是在1.5V左右波动,边上的三个三极和周边的一件复合二极管(2只)都元件还弄不清。也没有图纸,不知道有什么其他什么电路是要内存电压提供的。有图纸的就不要掖着了……维修主板实在不容易呐

网友A:
楼主接招 ..........参考 和P41一样的图

EP31-DS3L Rev.1.0.pdf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接招 ..........参考 和P41一样的图

边上的三极管不知道有没有问题,在线测好像没事。有空看图纸再核对核对

网友:
下来图纸看看什么问题!!

网友:
楼修的晕头转向!看你的帖子都看的晕头转向…。

网友:
按照图纸修上没有

网友:
没看看电源供电稳定吗?特别是5VS。

网友:
越看越糊涂

网友:
  简单的讲就是内在的电压有轻幅波动,在测量桥供电电压波动更大,总线没有供电。就以修内存供电为目标,进行一系列的检查,内存输出电压的提供的负载有几组不熟悉吧,弄来弄去都解决不了问题,就这么简单的事情不是明摆着,也说越看越糊涂

网友:
按图纸修的怎么样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