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28 死机

楼主(2014-12-25):
三星r428 开机死机,版号BA41-01217A  ,bios中,pe下,系统中都可能死机,硬盘内存更换过,bios 刷过,显卡重植过,南桥加焊过,nec大电容换成4个330,系统供电芯片和cpu供电芯片,io都加焊过,硬盘下面的小电容也换过了,查论坛没有此故障修复的例子,哪位高手遇见过,多谢赐教

补充内容 (2014-12-28 20:31):
显卡 和南桥都换过了,修了几天,报换主板价格,用户不修了,做维修不容易啊,有些同行不要搞价格竞争作践自己啊

网友A:
背面小电容的问题了

网友B:
这个机子  硬盘贴纸下面的电容爱坏  通病来着  查查看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背面小电容的问题了

硬盘下面的小电容也换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机子  硬盘贴纸下面的电容爱坏  通病来着  查查看吧

硬盘下面的小电容也换过了

网友:
进PE都死机那就先换南桥了

网友:
看看南桥吧,,我遇到个联想的跟你的差不多,,我换南桥好了

网友:
cpu还换啦,试一下

网友:
有些芯片加焊没用,要换

网友:
通病 小电容问题

网友:
南桥背后的电容啊

网友:
应该是换南桥了,这个机器容易南桥进液

网友:
我这有一台同样的问题,搞不掂

网友:
换南桥   感觉是南桥问题

网友C:
费了那么多功夫,给他换一块坏屏吧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费了那么多功夫,给他换一块坏屏吧。

上次有个进水的机器  2修的  修好后发现屏是坏的   好不容易说服客户换个屏   又发现硬盘也让掉包了    客户直接拿走了 不修了  郁闷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上次有个进水的机器  2修的  修好后发现屏是坏的   好不容易说服客户换个屏   又发现硬盘也让掉包了     ...

二修机我要么不接
要么就测好看看有没有调包才报价
二修的调包机会太大。

网友:
显卡 南桥都换过还不好 BIOS 刷了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