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50白屏带黑色竖杠

楼主(2014-12-25):
联想G450   白屏 带黑色竖杠,   通电开机 黑屏  等听到开机声音的时候屏幕白色带有五颜六色竖杠, 或者中间一道黑杠,外接正常  屏供电3.3都有,  Q3 Q4 Q5 都换过, 显卡加焊 显存重置  后问题依旧,不过有时候可以开机,能正常显示, 不过几率很低

网友:
屏 换过,问题依旧

网友:
显卡问题哦。

网友:
显卡的可能性大,这个板比较容易变形

网友:
BIOS换一下看,可能屏线不好说

网友:
先换屏,换屏线在修板保显点

网友:
先换个屏幕试试

网友:
换过屏了

网友:
显卡重置吧!

网友:
还是显卡吧

网友:
还是弄显卡吧,,

网友:
打屏接口到显卡数据线的对地阻值应该可以发现问题

网友:
有可能板层断线

网友:
真郁闷  我也没有搞好 不错  很好

网友A:
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吧。

显卡坏吧?

网友:
看看LVDS总线对地值是否正常

网友:
屏线 显卡显存

网友:
大多数显卡坏了

网友:
楼主说的是液晶屏在自检的画面吗?检查一下系统总线吧

网友:
这个很大可能是屏线问题,我以前也遇到过

网友:
该换都换了,该做的都做,换板吧!

网友:
换个显卡试试啊……

网友:
显卡问题大,换试试

网友:
接口,屏线,显卡!好好检查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