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维修论坛
u807 手机自己变亮度

楼主(2014-12-25):
求大哥指教
手机

网友:
是不是设置成了亮度自动了。。

网友:
你这么说我们大家都会认为你手机的设置--->显示--->亮度(设置到自动了),如果不让光线感应sensor工作,就把自动关闭,设置到你自己想要的亮度就ok、

网友:
设置的问题

网友:
重置手机啊

网友:
亮度设置成固定的。不要自动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智能手机多数都有光感器,设置亮度自动了就是这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