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小米手机维修]
红米进水无灯光故障

楼主(2014-12-25):
红米无灯光。先量下电压看正常不正常一般20到30V之间。一般进水的多为升压IC坏。(显示屏背光电压是从稳压IC接过来的,容易腐蚀)更换即可。

如果电压正常就要看屏座了。还有屏的软排线。碰到过几个是软排线因进水腐蚀断线的。

网友:
不错哟手机都在搞了

网友:
请问楼主更换升压芯片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吗?

网友:
不错手机类得帖子

网友:
一天三见手机维修帖,起敬。

网友:
关于手机的陀螺仪工作原理还不是了解,谁能讲解讲解呀!谢谢。

网友:
不错,高手在人间

网友:
手机的资料还是太少了点啊!望楼主多多好贴 。

网友:
手机进水的好多呀  自己用的红米 先收藏 以防以后进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