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570E铁皮上管改普通MOS管

楼主(2014-12-25):
上管是左边的图,只有6个点,7个点的是下管,请教高手,如果上管改台式机上的MOS管,1 2 3 4 5 6 如何对应MOS管的g s d 呢

网友:
我记得好像是这样的。左边额5点的,外边一圈4个接铁壳子的是d,内边看板子上焊点小点的是G大点的是s,对比右边2个那个是输出,1额点是G·

网友:
12 56为D
3和4 小的为G 大的为S

网友:
这个可以量那个脚跟芯片上管驱动想通,可以判定出来

网友:
上管 1256为D,3和4要看主板,接到下管D极的就是S,反之就G。下管1267为D,34是S接地的,5是G,总之龟壳那一片,都是D

网友:
看看俺整理的图吧!希望能帮到你!

网友A:
和你的点图是对应的 不知道能懂了不

网友:
铁管又不是很贵!有这个必要嘛!改来改去还花时间

网友B:
改过E420 就是找的8脚场管

网友:
听说改了不耐用啊

网友:
改完的不行热呀挺不了多长时间

网友:
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出来,

网友:
换上去电流正常上,可是没多久场管就烧了,改两个台式机的上管上去也不行。谁有更好的方法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改过E420 就是找的8脚场管

换上去电流正常上,可是没多久场管就烧了,改两个台式机的上管上去也不行。谁有更好的方法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和你的点图是对应的 不知道能懂了不

换上去电流正常上,可是没多久场管就烧了,改两个台式机的上管上去也不行。还有更好的方法吗

网友:
要连着供电IC一起换掉,就是旁边的小八脚

网友:
遇到 过,但真的没有弄过

网友:
一般我们是一套换  主控+次控+上下管一套换。。。。修好多都不会返修。。不要省拿几块钱

网友:
最好别用MOS去上、、、、烧一片以片的、、、、一组换掉,不返修、

网友:
需要台式机的MOS管吗 笔记本CPU供电部分的就可以了 体积还小

网友:
有点深奥,有点看不懂。

网友:
就是,,如果功率不够的话,以坏就是一片啊。大短伤不起啊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