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E1-471G 板号:DAZQSAMB6F1 REV:F CN1接口

楼主(2014-12-25):
谁有ACER E1-471G 板号:DAZQSAMB6F1 REV:F 坏板尸体 或CN1(屏线接口) 如图所示 有的代价!!
板号

网友:
哥哥姐姐帮帮忙看看哪里有卖的?

网友:
接口怎么会这样呀

网友:
从坏板里找找看实在不行接口拆了把屏线直接焊上去

网友:
我有一片这样的坏板,单要接口20 ,坏板60

网友:
拆焊这种接口都是不容易搞定的呀。

网友(2015-07-18):
进水烧的,我弄过几台这样的,要有料板

网友(2016-01-22):
把那里刮干净应该可以用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