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敏 775主板 死机问题 求助

楼主(2014-12-25):
如题 进不了 系统 一直死机 换过IO 刷过 BIOS 拆过声卡 网卡 在bios 里不死机 一进系统 就死机 换过CPU 内存 求指导
cpu

网友:
坛里的高手们快来帮他呀。也希望楼主快点修好,将维修过程与大家共享。

网友:
换个好一点的电源试试,会不会CPU供电的电解电容有不好的了?

网友:
重点是硬盘了。

网友:
硬盘换了试了吗

网友:
硬盘有问题了

网友:
南桥有问题吧

网友:
死机问题比较复杂,一般很难确定,要逐一检测

网友:
要先PE排查啊

网友:
死机不好整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