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华为手机C8650一放电池就自动启动

楼主(2014-12-25):
  手里有一台华为手机,型号是C8650,这几天出现了一放手机电池进去就自动重启,拆机研究,经过检测果断把图中的元件给换掉,就好了。

网友:
换掉的这个是个什么原件? 电容?还是什么?

网友:
看上去是个晶振

网友:
应该不是晶振,手机应该没有这么大的晶振吧

网友:
图中那原件是什么东西?

网友:
一放手机电池进去就自动重启  啥情况,是说手机装进电池后开机就重启吗

网友:
黄色的什么东西啊,我也有重启的手机,不知道怎么回事呢

网友:
应该是晶振

网友:
这种晶振,笔记本上一样的吧?

网友:
目测,应该是晶振,估计是晶振老化了

网友:
换掉的是个晶振!没错了。

网友:
这么多的疑问版主为什么不出来给解释一下呢!

网友:
那是电源iC的晶振吧

网友(2019-09-17):
华为手机自动重启专题: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25950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