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558进系统花屏自动关机

楼主(2014-12-25):
一台DELL 1558的笔记本,I7独显,客户拿来时进系统过了WINDOS后就停住不动,然后过几十秒后会自动关机,现在重新装系统也装不了,过了WINDOS后就花屏,然后一样停了几十秒后就自动关机,显卡换过,HM55桥也换了,BIOS刷了还是一样故障,没有I7的CPU试,用I3的不通用,有谁遇见过这样的问题麻烦说一下,谢谢!!

网友A:
拔掉内屏,接外屏也一样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拔掉内屏,接外屏也一样吗

接外屏也一样

网友:
有没有换内存   还有能不能把BIOS里改只用集显或独显都试试

网友B:
那就基本排除屏了。显卡显存内存CPU。挨个试,先干好干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那就基本排除屏了。显卡显存内存CPU。挨个试,先干好干的

没CPU试,内存显卡桥都换过了,显存有可能,但没心情搞了,上来求助下

网友:
显卡问题啊

网友:
换板吧 有点机器折腾死人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没CPU试,内存显卡桥都换过了,显存有可能,但没心情搞了,上来求助下

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都用了,还在乎最后一搏???或许成功就差这一步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都用了,还在乎最后一搏???或许成功就差这一步呢

成功的顶峰并不拥挤,因为坚持的人不多

网友:
这种花屏看着 显存概率大点

网友:
额,都试过了,就差显存了,那还犹豫什么,干吧

网友:
换显存吧,几块全换掉

网友:
估计应是显卡的问题!进BIOS设置只用集显试试。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吧

网友:
花得有规律 考虑显存

网友:
查下显卡显存供电

网友D:
楼主是在河源吧。。这机器刚刚接了。机器是所以大芯片都被干了一遍。。。直接拿去交换板了。。
300元

网友:
显存4个都换了还是老故障

网友:
小白来学习 貌似问题有点大啊

网友:
显卡干完就干显存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是在河源吧。。这机器刚刚接了。机器是所以大芯片都被干了一遍。。。直接拿去交换板了。。
300元

是的,他拿到你那里去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