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次成功维修上网本掉电的过程

楼主(2014-12-25):
今接一上网本 杂牌  主板板号 P10B VER:1.1  故障待机正常电流0.02  3V 5V正常。触发后电流到0.05瞬间掉电。用表量了下,瞬间已出3V  5V SUS,内存1.8v也已出,量桥电压1.5v  表只有微弱变化看不出几V,总线电压1.05v表无任何反应。cpu供电也无任何反应。对于掉电我首先想到是IO 和BIOS  桥之内的,也是先刷BIOS 无果。加热桥无果。第一回合失败后,想着也可能是传说中的缺电压,由于内存电压已出,而没量到总线电压和桥电压,于是重点转向他们的控制芯片   TPS51124.可一番量下来,芯片的供电,开启脚的电压在触发瞬间都有。这时就有点纠结,到底是不是这芯片造成缺电掉电。还是IO不良瞬间发出了开启信号而立即又丢失造成的掉电。为了验证TPS51124是否有问题,我想到能否强制给芯片加5V电压和开启信号,看它能否出1.5v和1.05v,于是我直接把5v_SUS的场管D  S级短接,这样待机就有5v供电到TPS61124供电脚,再飞线3.3v_PALW待机电压到TPS51125开启脚,结果单飞3.3v到1.5v开启,电感有1.5v电压,单飞3.3v到1.05v开启,该电感无1.05v电压,而同时飞3.3v到1.5v开启和1.05v开启,2组电压均无输出。为什么是这种结果呢。会不会该芯片1.5v部分是好的,而1.05v部分是坏的,如果同时开启2部分电压,芯片坏的那部分会影响到好的那部分,而造成好的那部分1.5v也无输出了呢。想到这果断换之,再触发,不再掉电,台电LOGO出现,此机修复。  此次维修给了一种验证芯片好坏的方法,即单独强制给PWM芯片加供电和开启,看能否输出电压,已判断芯片好坏。该方法只是在该主板和该PWM芯片上验证成功。至于其它环境不敢雷同 仅供参考。

网友:
思路清晰  值得借鉴

网友:
这个方法行不

网友:
方法可以一试    有机会试一下

网友:
这个方法还真没有试过,一般都是测量芯片的工作条件来判断芯片好坏。

网友:
谢谢分享这个社区

网友:
不错  值得借鉴

网友:
天意wx -4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这个估计不行吧!毕竟芯片的条件不只有那些,其他的设定引脚有问题,强加电也不会输出或者输出不正常呀!

网友:
掉电不出电压工作条件满之   果断换芯片  这是师傅告诉我的   反正 换一个也要不了多长时间

网友:
单独强制给PWM芯片加供电和开启来验证芯片的好坏,是可行的,但应基本符合开机时序,否则行不通。

网友:
应该会有局限性吧,不过可以试试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!

网友:
‘'强制给PWM芯片加供电和开启,看能否输出电压,已判断芯片好坏’

此方法还是比较巧妙

网友:
这个不敢测试 ,,有点怕的

网友:
具体电路得具体分析,此法并不通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