续: 东芝M307短接后无待机电压

楼主(2014-12-25):
接上文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27685-1-1.html

在维友们的指导下,重点检查二次电压的转换电路,用波波抓到3V先于5V掉电

所以重点朝着+3V_S5检查
当拔掉PQ34小六脚后
发现PIN4是短路的,搜了一下要到南桥去。
于是决定拔掉南桥
好了,+3V_S5不短路了,兴手戳+1.05V的电感PL9的后级也不短路了,这时怀疑南桥挂了,找到

82801HB的AH23和A8(地)一打值没有短路啊!!原来是上家将南桥加焊时连锡造成短路的。
可是当把焊盘洗干净后,发现这可恶的杀手!

掉点了!!!
然后就补啊补~

没有绿油将就干吧!

网友A:
占楼继续!

焊上BGA!

这时重新测量+3V_S5和+1.05V均都不短路了。

打个全景的阻值:
公共点:520
3V/5VPCU:118
+1.05V:36

好了,这时还不能上电,得把先前取了的+1.05V的上管PQ6焊回去,还有PL9,另外把+3V_S5的场管PQ34都装回去。
最后上个全景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占楼继续!

焊上BGA!

继续!占楼中……
这下可以激动的上电了,有了漂亮的0.0055A待机,短接开机却只有一点电流变化0.01A,不能上电。
照着广达上电时序一步一步检查吧!

找SUSC#、SUSB#待机电压为0.07V。

继续往前查ECtoICH的rsmrst#有3.3V

再往后查ECtoICH的DNBSWON#

按动开关有1-0-1的跳变。
所以呢,到此这个帖子就该结束了,各位朋友也应该明白结论是什么了!因为板上有被上家搞掉焊盘,再重植南桥实在是太为难人了,反正这板子也是废板一块,所以就到这吧。
编辑得不容易,各位给加点分吧!

网友B:
这板子 没有维修的必要啊  很便宜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板子 没有维修的必要啊  很便宜

对的,是换下来的坏板,只为学习一下笔记本!

网友C:
我去原来是练习修的啊    我以为修客户的   浪费的我感情了    下次发贴请编缉到一个贴子里   另外不要刷楼编缉   你这样2个贴子来写不合规矩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去原来是练习修的啊    我以为修客户的   浪费的我感情了    下次发贴请编缉到一个贴子里   另外不要刷楼 ...

我也是忙里偷闲,就为练个手,也从来没编辑过这么多图的帖子,不懂规矩!下次不敢了,万望海涵。

网友D:
感觉被楼主愚弄了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感觉被楼主愚弄了!

不算愚弄 都是修班子 有的是客户的有的事练习的 不过都是技术!

网友:
不管怎么样都是技术,不过一个案例要分开两个帖子看,有点别扭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不算愚弄 都是修班子 有的是客户的有的事练习的 不过都是技术!

重要的是俺跟着一步一步走呀,到最后不修了,没个结果!有点失落啊!但实话实说,看此贴有收获~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