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的主板H61H2-AM

楼主(2014-12-25):
有个客户送修的ACER主板,说键盘鼠标都不能用,不论是PS/2的还是USB接口的,都不能用,我拆下来测量电压,待机5V电压没有,开机时也没有5V电压,测USB供电脚对地阻值是870,测-D和+D的对地阻值都是740,经过仔细的测量发现有一个8脚芯片,8脚芯片中有1个脚直接接5VSB,另一个脚接5V,还有一个脚接地,另外2个脚相连接USB供电,8脚芯片已知有5个脚可以知道,就是剩3个脚不知道是什么意思,这个芯片的型号字迹很小,好像是ASK16w,在百度上面没有查找,不知道这个芯片引脚定义是怎么样的,很想把那个8脚芯片去掉,直接飞线到那个USB供电脚的,可是没有做过,不知道能不能行,怕把主板烧坏,所以请大神们,帮我分析一下哈,不胜感激!谢谢!

网友:
8脚芯片就是产生5V的

网友:
摘掉可以短接1.8脚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