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L410K花屏

楼主(2014-12-25):
   如题联想SL410K,独显花屏。外接是这样 大家在看下接屏是这样

显卡,CPU,显存,全部都换过了,还有内存也换过了,BIOS刷过了,显卡,显存的,供电,时钟补偿,偏置电阻等也都查过了,没发现什么问题,请问高手会是哪里问题,还有哪里要查的?我有没有漏掉什么东西没查呢?

网友:
外接的图片刚才没传上来,现在补上

网友A:
显卡和北桥通讯吧,看看北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和北桥通讯吧,看看北桥

对,就差桥没干过。果断干桥。

网友:
看起来 还是像显存

网友:
有个一样的毛病 E40 最后怎么解决的忘了 可以多搜搜论坛 是不是本论坛我也忘记了

网友:
干桥在说,不行的话,个人觉得还是显卡周边的问题

网友:
看看显卡的条件吧~

网友:
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外接也花啊,兄弟

网友:
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查个毛啊,这显卡芯片不管新旧,基本上没有靠谱的!

网友:
据同事说是通病  焊显卡

网友:
感觉像屏线问题

网友:
屏幕换了没有?

网友:
这种想象我也遇到过换显卡不会好 最后还是换板子 期待结果

网友:
这像不像是那个电容坏了……过滤的不干净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