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小米手机维修]
小米手机短路&漏电的维修思路

楼主(2014-12-25):
关于主板短路&漏电的检测方法
一、       文件目的:针对短路&漏电的主板提供检测方法
二、       适用产品:所有产品
三、       受众范围:分析中心,各主板维修工厂

1、检查相关元件外观是否有烧糊、烧毁的、保护管是否鼓包。
2、检查是否有短路、漏电、阻值偏低(万用表蜂鸣档不响)的信号线路。
3、判断是否拆除相关元器件后能断开电源负载(如L600),如果不能先摘除电源。
    例:

网友:
今天四见小米维修,可见小米在国人之中还是比较多的用户

网友:
外观烧糊漏电不可怕,可怕的是板层漏电。

网友A:
不知手机能不能采用烧机法查找短路元件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知手机能不能采用烧机法查找短路元件?

同样可以采用烧机大法的,看发热量大小,来判断漏电或短路!

网友:
惊讶   啊啊 啊啊

网友:
好好的学习一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