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hinkpad T61i不开机至暗屏维修一例

楼主(2014-12-25):
昨天客户送修一台老款联想thinkpad 的机器T61i集显,客户有想修又不想修的意思,因为机器有点老了,没有多少价值,但又一时没有办法换新机,所以和客户商量后,低点的价位给他修理。报价后留机走人,开工。
故障:开机无显。
维修过程:按开机键可以开机,但显示屏无显示,电流上到0.8A--0.9A左右,果断折机,螺丝少了很多,看来这机器别人以前修过,是个二手机
看以前有添加过的内存,去了一条,报警,清理后。换个插槽一样报警,说明内存有问题,真是这样就好了,钱不是那么容易到手的,
换另一条内存条,插入插槽电流上到1.0-1.2A之间,不动,没有独显应该可以显示了,但为什么没有反应,用手电筒照屏,再次开机,发现出现thinkpad  LOGO字样,暗屏现象,论坛中很多人说这机器的排线容易出现故障,手里没有排线更换,此款机器的屏排线控制着充电指示灯,接入电源指示灯,开机指示灯,硬盘工作指示灯,屏接口是48针的接口,在论坛上搜到张先生之前给的T61的点位图和R61的图纸这个机器可以通用(亲试),

在主板中发现这个地方的电感无穷大,通点测试一边有20V的电压,一边没有电压,更换电感后电压正常,再开机依旧暗屏, ,查屏条件:BACKLIGHT_ON,LID_SWITCH,BDC_ON,LCD_PRESENCE#,LEDCPSLOCK都正常,
把屏给折了,发现高压板上有一个电感也是无穷大,更换后电压正常,但依旧暗屏,头大了,把高压板除掉,暗屏,原来问题在这里,高压条工作不正常,引起暗屏,只能用通用高压板代换了, 测了高压板端的排
线BACKLIGHT_ON,VBL20,GND,LEDCPSLOCK是通的,直接把新换的高压板接在了排线端,引脚太小,不好焊接,上个焊好的全图 用热熔胶固定了一下,点屏亮机。到此维修完成。
总结:内存坏引起的不开机,
   2、高压板引起的暗屏现象,
   3、信号引脚定义比较多,不好判定!
如果有编辑不好的地方,大家多多指正,发帖不易,大家多多支持。

网友:
这个比较细心,佩服

网友:
能在软排线上焊接,风险不小啊!焊功真的不错!

网友:
这个真是个细致活,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楼主焊功是一流的

网友A:
维修技术重要,但焊接技术BGA技术更重要啊

网友B:
够细致的活儿!要是我会把线焊在线路板上的,你这样做一是难搞,二是容易弄坏排线的。

网友C:
没想到这个故障坏点还挺多,屏借口电感断路,高压板坏,内存坏,楼主好细心。

网友:
与迅维实地的学员比起来,差的太远了!以后还想去迅维学习一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维修技术重要,但焊接技术BGA技术更重要啊

哪一样都不能少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够细致的活儿!要是我会把线焊在线路板上的,你这样做一是难搞,二是容易弄坏排线的。

这机器没有办法焊电路板上,因为是和屏排线连在一起的,如果焊接在主板上,那么第一难看,第二很容易断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想到这个故障坏点还挺多,屏借口电感断路,高压板坏,内存坏,楼主好细心。

一个地方不细心,都有可能修不出来呀!多故障机器必须的

网友D:
又学习了不少东西。非常感谢楼主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又学习了不少东西。非常感谢楼主

不要被版主当灌水帖呀,小心小心!技术要大家共同学习才是

网友:
IBM  的屏线 信号太多了 比一般的要复杂些

网友:
果然很细心,修得不错啊

网友:
IBM 暗屏有点难搞

网友:
看完了楼主的大作,受益匪浅

网友:
LZ焊功不错,思路也很清析,IBM,确实不好搞,.....

网友:
高压,我一般看看保险,不行直接改,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