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510花屏求解

楼主(2014-12-25):
接个联想Y510花屏,外接显示器可用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屏幕上还有条纹,背景也不是太纯。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基本都是显卡问题,你这个问题叫白屏,不叫花屏

网友:
换过屏试过没有啊

网友:
没换过,我这没屏换

网友:
怎么看怎么像是屏坏了。

网友:
外接试了吗?会不会是屏线问题

网友:
哦,不晓得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外接没事的

网友A:
希捷320G硬盘转的时候感觉盘片不稳定,拿着硬盘都有一种旋转的感觉。有时候还能用,请问怎么修理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希捷320G硬盘转的时候感觉盘片不稳定,拿着硬盘都有一种旋转的感觉。有时候还能用,请问怎么修理。。

你怎么发到这里来了?应该发到硬盘维修那里。

网友:
Y510除了独立显卡板爱出问题,一般不会有别的问题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怎么发到这里来了?应该发到硬盘维修那里。

加焊显卡就OK啦,这样的问题我碰多啦

网友:
先换个屏试试吧!这屏看着怪怪的。

网友:
看下是不是屏线松了,不行加热下显卡,昨天修了个屏泛白的就是屏线松了,最后再考虑屏

网友:
屏幕有点怪怪的。现换个屏幕看一下。

网友:
有修过类似故障  显卡问题, 本身这个机器显卡故障率就很高

网友:
先处理下屏线,看看屏各供电情况,最好是换屏试试,排除屏的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加焊显卡就OK啦,这样的问题我碰多啦

灌胶的显卡,有铅温度加焊,凑合事?

网友:
这个机器我通常直接换改良,芯片280一颗, 直接换,想加焊的说明厉害关系,更换完了省心,灌胶的当做没有,直接翘掉就可以了

网友:
感觉屏幕坏了,是闪屏

网友:
能不能换个屏 试试?

网友:
先换个屏试试  ,感觉屏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