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LED灯条的维修和代换

楼主(2014-12-25):
LED灯条的维修和代换
接修一台42寸的杂牌LED电视,经检查是灯条坏,拆开买不到原型号的灯条,代用又找不到合适的,于是决定自己更换灯珠。在网上买的5730的灯珠自己更换,多的不说了,有图有真相,懂行的一看就明白,不过拆的时候要小心,免得损坏电路板。再就是液晶灯珠一定要装好,不然的话就高了到时候装不了导光板。切记。也要注意铝基板不能变形。

网友:
每台看明白线怎么接的啊,有没有原机的LED灯条,上几个图看看

网友:
你这用的什么简易设备的?

网友A:
需要耐心跟细心啊!楼主的加热棒两头应用胶布包上,当心触电啊。改灯条与烤炉没有关系吧?

网友:
可要焊好了呀!拆一次不容易的。累了歇一会儿再干。

网友:
高人啊,是我真没这个心去弄它

网友B:
我认为它不能照亮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电视。

你在电视测试呢?

危险的生命,弟弟要小心。

我用热风工具的改变导致。

吹热空气从印刷电路板的向下的一面。

对于

网友:
我是真心没这个精力和耐心来搞这个

网友C:
楼主 你是用加热棒拆焊的嘛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需要耐心跟细心啊!楼主的加热棒两头应用胶布包上,当心触电啊。改灯条与烤炉没有关系吧?

感觉楼主可能用加热棒,加热的灯条,,,,

网友:
  这个实例也说明原装灯条坏了。或说常规的灯条的LED灯坏了。通过更换或改动是可以达到修复灯条目的的。这个理念很好。值得借鉴。

网友:
用烙铁不也可以吗,这个加热棒好费电呦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感觉楼主可能用加热棒,加热的灯条,,,,

也许吧,灯条散热挺快的!

网友:
没看明白这加热管做什么用的?

网友E:
lz厉害人物,还完后发光亮度一样吗,屏幕上能看出来吗

网友:
真能说LZ艺高胆大了……

网友F:
用风枪直接吹坏了的灯珠,拆掉后用烙铁焊上新灯珠行吗?

网友G:
只想问一个问题,22寸屏的单个LED灯替换上37寸屏以上坏的LED灯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认为它不能照亮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电视。

你在电视测试呢?

神一样的回复!
跳跃的思维.
难懂的断句.

网友:
这才是正宗的元件级维修,佩服

网友:
还没换过这玩意 呢,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需要耐心跟细心啊!楼主的加热棒两头应用胶布包上,当心触电啊。改灯条与烤炉没有关系吧?

烤炉没得关系, 是没地方放发热管,才放在那上面的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只想问一个问题,22寸屏的单个LED灯替换上37寸屏以上坏的LED灯吗

同型号的灯珠就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用风枪直接吹坏了的灯珠,拆掉后用烙铁焊上新灯珠行吗?

电烙铁不好焊接,这样最好,又快友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lz厉害人物,还完后发光亮度一样吗,屏幕上能看出来吗

那就好看你买的灯珠是不是一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 你是用加热棒拆焊的嘛

是的可干烧的管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认为它不能照亮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电视。

你在电视测试呢?

铝基板太后,热风枪达不到那个温度

网友:
楼主是把铝基板放在加热棒的上面,然后轻松自如地拿放LED灯珠吗?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同型号的灯珠就可以

我有一条灯珠,灯珠上面没写着型号,是不是灯珠大小差不多就行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有一条灯珠,灯珠上面没写着型号,是不是灯珠大小差不多就行呢

恩,是的,只要大小一样,亮度一样就可以

网友:
这个非常有用

网友:
这灯条有卖的啊

网友:
请问楼主,5730灯珠正常电流是多大?压降多少伏?

网友:
末前还没有修到lLED的灯管坏的   楼主手工不错  没有焊坏

网友:
但是价格很高啊,买回来不合适会保护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