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供电芯片NCP53938

楼主(2014-12-25):
网上没找到CPU供电芯片NCP53938引脚定义,不知NCP5393是否一样,哪位大神解说下这芯片工作条件啊,RS880的主板,没有上下管控制级电压,总线供电也没有。PWROK 和PWRGOOD也都没信号。求助

网友A:
找资料对比各引脚功能是否一样…。

网友B:
除各供电脚外,43脚应为高电平才能开启。

网友C:
如果是INTEL平台的 没有总线 那先修总线啊 总线没出来 是不会出U供电的   这个主板是INTEL的我记得 那先修总线  总线前面还有桥供电  桥供电前面还有内存供电    反正 内存  桥  总线  CPU 供电 时序是这样的 你看下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是INTEL平台的 没有总线 那先修总线啊 总线没出来 是不会出U供电的   这个主板是INTEL的我记得 那先修 ...

DRAKE-RS880-ua,是AM3的板子。内存供电有,能触发,没有CPU \总线供电。客人拿来时说,有时能亮有时 不能亮,我测着刚开始的时候各供电都有,只是不跑码,后面测着测着就供电不正常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找资料对比各引脚功能是否一样…。

NCP53938 与NCP5393引脚位置还是有差异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找资料对比各引脚功能是否一样…。

NCP53938 与NCP5393引脚位置还是有差异的。找不到NCP53938这图啊,NCP53938:48\47\46\44连接了个AAE八脚芯片,45脚接地,再由此芯片输出到MOS控制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除各供电脚外,43脚应为高电平才能开启。

NCP53938的43脚有4.8V,其它就是不知道都哪几个脚 要供电,此芯片才能工作。

网友:
查EN有无开启信号

网友:
先修总线供电在修CPU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DRAKE-RS880-ua,是AM3的板子。内存供电有,能触发,没有CPU \总线供电。客人拿来时说,有时能亮有时 不 ...

如果是AMD的板子 那就先看有没有VDD2.5V  这个要先出来才会出U供电  一般在U坐姿旁边的电容处测量,然后才会出U供电 还有AMD的板子 如果芯片的PG没有的话 也会导致不出U供电的  这些要注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