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摄像头 颠倒的问题 求助 “不是你想的那样。”

楼主(2014-12-25):
本子不是ASUS的。
驱动也好像也没有问题  最好能弄个有问题的驱动让他颠倒过来
本子是东芝M363  M300系列的 摄像头坏了 随便找了一个换上了 位置 款式 都一模一样就是插上去后图像是颠倒的。 坏的以前是 右边 插口的。新换上的 可能以前是左边插口的 被我给翻转了一下 所以倒立了图像。但是位置 指示灯都非常的 吻合。 我怀疑这个摄像头是ASUS 的 我去了官网按PID 码 查询了一下 没有这个摄像头。 youcam 软件只能左右 水平翻转 不能上下颠倒。
求助 有没有软件 可以让 这个摄像头颠倒一下图像。 记忆中感觉用360 实现过 但是现在 怎么找都没搞定。 弄了2天了。。。

网友:
驱动问题啊

网友A:
这个的需要官网驱动,去笔记本官网下载对应的驱动即可解决问题。

网友:
驱动不对吧

网友B:
不想再换摄像头就想办法把摄像头翻转过来

网友:
360还有这个功能,没见识过,各种装驱动吧,不知道别的办法。

网友C:
翻过来不就行了吗、还纠结两天

网友:
驱动各种安装都不行 我新换上的 摄像头不知道是什么机器拆下来的  也没有官网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的需要官网驱动,去笔记本官网下载对应的驱动即可解决问题。

摄像头是后换上去的 官网驱动也不行啊

网友:
。。我就怕是 驱动对了 摄像头是反的 有什么软件能让摄像头的图像颠倒 这样不就正过来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想再换摄像头就想办法把摄像头翻转过来

摄像头的线带 麦克 还有 灯 如果强行翻转会导致 安装上去的不和谐 不配套

网友D:
你把摄像头反过来装就可以了,还搞什么驱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的需要官网驱动,去笔记本官网下载对应的驱动即可解决问题。

笔记本是东芝的 摄像头不是 原机带的 是后换上去的。 不知道啥机器拆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翻过来不就行了吗、还纠结两天

怎么翻啊。 上面带麦克 和 一个补光灯 翻了 之后位置上面的都会差很多 对不齐

网友B:
摄像头在板子上拆掉再用漆包线处理飞线好焊接回去

网友F:
不能物理改变摄像头方向吗?

网友:
驱动的问题,遇到过

网友G:
华硕的这种问题不止一次两次,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就是驱动问题,在电脑里找原有反驱动,往回打,OK

网友H:
不是驱动问题就是摄像头不对 换一个吧

网友I:
这个确定是  驱动问题,要用官网的驱动。  出来好几个了

网友:
遇到过这样的,驱动坏了

网友:
如果不想里它就拆开换个位置就OK了

网友:
我是用驱动人生,在里面选 驱动装    多换几个版本   肯定有适合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怎么翻啊。 上面带麦克 和 一个补光灯 翻了 之后位置上面的都会差很多 对不齐

灯没什么用,位置不齐用斜口钳剪一下,装上C壳看不出来的

网友:
鲁大师更新驱动OK.

网友:
应该还是驱动问题吧

网友:
驱动的问题面大一些

网友:
  驱动没装对~

网友:
怎么能知道驱动 对错呢  这个摄像头是 万年前拆机下来的 不知道什么机器上的。 用PID 码 在网上装的驱动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华硕的这种问题不止一次两次,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就是驱动问题,在电脑里找原有反驱动,往回打,OK

怎么找原有驱动往回打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不是驱动问题就是摄像头不对 换一个吧

我现在就是怀疑 是摄像头 被我按反了 但是 位置 大小超合适。 如果是物理上按反了 我现在就是想把一个正的摄像头给弄倒了

网友:
上asus官网,下载驱动可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不能物理改变摄像头方向吗?

物理改变的话 工程复杂 不工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摄像头在板子上拆掉再用漆包线处理飞线好焊接回去

摄像头怎么拆啊 我用热风枪 轻轻吹 立刻就鼓包了 变形了 里面的光学头 就废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把摄像头反过来装就可以了,还搞什么驱动

在C壳里面不好反。 要不我早反了 反了 之后 各个卡扣位置不仅对不上 补光灯什么的 都对不上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这个确定是  驱动问题,要用官网的驱动。  出来好几个了

他们是原机摄像头 可能是驱动问题 主要我的摄像头是厚换的 不知道以前是不是和我一个方向 是不是物理上反了

网友:
华硕我也以前也遇到过,是换过一模一样的主板,摄像照像就的倒着的,装了几系统都没有解决问题,怎么装驱动都不行,客户到现在也没有来找过我,可能是客户一直没有用过摄像头

网友:
以前装XP系统也有摄像头反装的,比如海尔T68你得自己下载其他驱动才行

网友:
一般就是驱动比较多吧

网友:
线延长下,摄像头还是翻转过来吧!

网友:
好像总共5根线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