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H61M集显不显,独显可以显示

楼主(2014-12-25):
今天遇到一台联想品牌主机,可开机,有报警声无显,板是H61芯片组,CPU G620,接独显可以显示,测试主机上CPU_GFX无电压,也就是集显无电压,后来刷BIOS解决,把好机备份的BIOS共享出来给大家用。

网友:
呵呵,好一个BIOS……

网友:
这种情况很少见,谢谢楼主分享了。

网友:
怎么判断 bios 问题  我遇到这板子头痛 查不了诊断卡  没法看
只能蒙

网友:
G620 CPU 内部有集成显卡 功能

网友:
刷BIOS解决了牛啊

网友:
谢谢分享,正好有用

网友:
不是CPU的问题?我遇到几个都是CPU里边的集显坏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怎么来判断呢?

网友:
多半是CPU的问题吧!!跟BIOS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哦!!!

网友(2015-02-26):
是刷一个还是两个都要刷

网友:
要折出来刷吗,都没显示啊

网友:
台式主机型号是IH61M么

网友(2015-03-30):
已经验证,这两个BIOS是好的。

网友:
是4.2版本的吗?

网友(2015-05-28):
一模一样的情况  刷一下试试 不过我的独显也不亮 滴滴两声貌似是开机的声音

网友(2015-07-14):
那个才是好的呀

网友:
怎么还打二个包呀,要20分呀,我现在把两个放在一个包里了

IH61M Bios.zip

网友:
急用,有没有那个下的把两个包做在一起呀

网友:
IH61M BIOS U926 U927都在里面,两个都是好的。

IH61M Bios.zip

网友(2015-09-11):
两个都刷了还是不显示

网友(2015-10-21):
我大的和你的现象一样也是报滴滴两声响下来试试不知行不行

网友:
我遇到过ASUS的板也有这样

网友:
谢谢楼上们的分享,正需要

网友(2017-10-17):
麻烦问一下,用什么软件刷写。如果有这个软件的朋友给传一下。谢谢。刷写软件。

网友(2018-04-11):
手上有两片一样问题....

网友(2019-03-16):
两个什么意思,一个4,一个2的吗

网友(2021-10-23):
可以,就是解决这个集显不亮的问题

网友:
就是分开两个包,太费下载分

网友(2021-11-27):
搞了半天原来是bios问题

网友:
我刷了好几个都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