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4741ZG LED暗屏

楼主(2014-12-25):
客户拿来说太黑了看的眼痛,打开一看是比较黑,插上电源更暗,测试调亮度可以变化调到最亮看起来还是累眼。拆机顺屏线接口找到主板背面屏19V LED供电表一测才5v拆掉滤波电容明显亮了很多,装上电容OK

网友:
这机子太老了,以后就修不着了

网友:
说的太简单,你拆了几个电容啊……

网友:
原来的电容坏了,谢谢楼主。

网友:
那是短路吧

网友:
连个图都不上,楼主也太懒了,不直观。活修的简单明了,帖子发得偷工减料

网友:
具体什么位置什么地方呀楼主  下次我碰到了好秒杀呀

网友:
小问题,简单。。

网友:
各位朋友,实在对不起!我带小孩看店忙,客户也急用,没时间拍照

网友A:
这个机子一般坏3V5V滤波电容多些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机子一般坏3V5V滤波电容多些吧

Acer的机器电容是坏的多

网友:
又学习了不少东西。非常感谢楼主

网友:
LED屏我都修好好多个了 换屏贵 找一样屏的芯片换上就OK

网友:
按你讲的情况,应该是电容漏电了。

网友:
  电容短路了吧

网友:
-是电容漏电测电压本来19V降为5V,

网友:
5v拆掉滤波电容明显亮了很多 是电容漏电嘛

网友:
电容漏电造成的

网友:
电容是穿了?还阻值太大了?

网友:
电容如果直接击穿那就是短路,不会有显示的,阻值太大肯定能显示正常图像,因为是LED屏背光的供电,屏上还有滤波电容

网友B:
4741也是1代的I3机器呢,也不算老,现在是维修高峰期吧
shenke668
新买肯定不会买这种了,现在维修I3 I5主板坏的不多啊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4741也是1代的I3机器呢,也不算老,现在是维修高峰期吧
新买肯定不会买这种了,现在维修I3 I5主板坏的不多啊

网友:
平时都使直接飞线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