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不插电池,用电源开机正常;插上电池,在用电源开机大短,是放电管穿了,还是

楼主(2014-12-25):
附上图纸,帮忙分析一下

网友:
19v隔离管坏了,图上最上面三个管中的一个

网友A:
pq12 pq25有可能坏 了,查一下

网友:
PQ40、PQ37,还有电池可能也有问题。

网友:
那就5个管子 你量下那个击穿了就知道了。。。

网友:
电池那附近多量量就好了,,,要不然直接烧

网友:
你看下场管的工作条件或者有没有击穿一切都可以解决了

网友:
应该 就是放电管子 坏了

网友:
放电管测了阻值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q12 pq25有可能坏 了,查一下

一开始的时候PQ25坏了,找了一个八角的场管换上,能开机了,插上电池就大短了,pd12阻值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