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焊接的时候用什么固定元件呢?

楼主(2014-12-25):
我现在下面放个烟盒,主板倒过来,用烟盒顶着要焊接的元件,感觉这样很不好用啊。
大家用什么方法固定元件啊?

补充内容 (2015-1-1 02:05):
问下用手的各位,一只手拿焊锡丝,一只手拿烙铁。还怎么拿电容啊?

网友:
BGA和风枪用镊子。罗铁用手。、

网友:
你是说电容吗?用手按着不就行了

网友:
请看焊接版块置顶的焊接视频。有电解电容焊接方法。

网友:
楼主跟月饼老师学习一下就可以啦

网友:
都没看清吗标题吗?原件不单是电解电容吧,还有其他……

网友:
焊什么件要用烟盒?师傅教的?

网友:
看焊接教程呀。

网友:
焊电容用手就行,贴片的原件多数用镊子,用镊子实在不方便或烫手的还可以留个长指甲,用指甲按着,指甲不怕烫不疼!

网友:
大数用镊子

网友:
直角尖嘴的镊子即可

网友:
用手指头或者镊子什么方便用什么。

网友A:
如果板子需要竖着焊接元件那如何固定板子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板子需要竖着焊接元件那如何固定板子呢?

两腿一夹,或者上虎钳,要不搞几本书夹住

网友:
问下用手的各位,一只手拿焊锡丝,一只手拿烙铁。还怎么拿电容啊?

网友:
你是新手?焊接每個人都不一樣,那總方便就用那總

网友:
哈哈,这个我也有点不清楚。

网友:
不同的元件,用不同的固定方法。

网友B:
当然是用手啊,可以把主板竖起来,一只手拿电容,另一只手拿烙铁,自己感觉

网友C(2015-01-24):
引用 网友B:
当然是用手啊,可以把主板竖起来,一只手拿电容,另一只手拿烙铁,自己感觉

那么怎么拿焊锡丝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么怎么拿焊锡丝呢?
焊接之前,把主板的焊点背面上点锡,烙铁上也上些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