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2N68-AM SE REV1.01G开机屏显示棕色图面维修一例

楼主(2014-12-26):
先上个板看看 N年前的板子了,不过还好新,这伙计用的不多。
客户本来是来装系统的,但进PE卡的很,5分钟左右才进去,进去以后才发现D盘不见了,磁盘分区丢失引起的故障,重格D盘后,正常工作!但显示发棕色,很难看,客户问可否修?报价60元,留机走人。
首先确认是主板故障,测主板VGA接口红绿蓝对地阻值,红:56  绿:67   蓝:67.红色明显阻值偏低,看板与一个151的排阻相连,在线测量排阻不怎么准,取下151测量,此排组阻值正常,跑线了解到,此排阻后连接三个复合二极管A7t ,红色相连的 A7t 2 3脚阻值只有19,其它两个二极体,2 3脚阻值80左右,明显复合二极管短路,(在线通电测量红色相连的二极管3脚有3.3的电压,其它两个二极管没有),
找便了所有的拆机板都没有这个型号的复合二极管,看了下PDF与A7w的结构相同,只是大不一样,直接取下换上,一脚连焊过去,再次开机测试显示正常,至此修复开机屏显棕色故障现象,上图
没有技术含量,只为大家共同学习,觉得值得的,帮忙给加点分,发帖不易!

网友:
我上次也遇到过不过我的是精英的主板

网友:
60米太少了,房租什么时候才能攒够够呀

网友A:
缺色这类故障有时还是很难找的,你好大蛋,再说收60有点少。

网友:
我觉得技术含量挺高的呀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啊!!要是我就直接干桥了!!谁去看图纸啊!!

网友B:
高手   什么信号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高手   什么信号啊

短路引起的电压不正常信号,短路后red信号线上窜出了3.3V的电压,就不正常了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缺色这类故障有时还是很难找的,你好大蛋,再说收60有点少。

不少了 这个板子换一块没问题2手的也就100左右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少了 这个板子换一块没问题2手的也就100左右

换句话说,现在维修行业算夕阳行业了。

网友:
楼主的技术还是挺高的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,我修了好久笔记本主板,台式还真不知道怎么下手

网友D:
偏色的主板我没有遇见过 要是我我就先把VGA头换了再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偏色的主板我没有遇见过 要是我我就先把VGA头换了再说

没有必要先换 VGA头,我一般都是测到问题后再换,不能盲目的换呀!

网友:
做维修的有哪个不细心的呀,大家都一样!

网友:
很好   很好

网友:
我没有遇到过偏棕色的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很常见 我也遇到了

网友(2016-10-05):
谢谢分享,好贴一定要回复!

网友:
华硕的不是有点位??干嘛跑线那么烦

网友:
多备点主板坏了就换实在不愿意换就修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