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人会修电源啊。…………

楼主(2014-12-26):
我有一台至宝900W的电源(maxinpower900w),现在输出没电了,保险这些都是好的,是后续无触发。在当地修那些是拆开看了,不是要价太高就是说先修修看,修不起再说。晕啊。所以想来这儿看看有没有朋友会修的。只要不是天价维修就可以。希望有朋友邦我修一下。谢谢了。

网友A:
电源比较重,发普通快递易损,顺丰太贵。建议你提供清晰拆机照片并告知位置,方便评估并联系较近的坛友。今年帮一位坛友修了一个电源,发韵达貌似来回运费就四十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源比较重,发普通快递易损,顺丰太贵。建议你提供清晰拆机照片并告知位置,方便评估并联系较近的坛友。今 ...

感谢啊。…。……。…。…。…。……但我不知道是那儿坏了。我这边是重庆的。在重庆没有人修,要修的都是天价。…。…。………所以想请坛友帮忙修一下啊。

网友:
如果手头有工具,建议拆开,多拍几张照片传上来。

网友B:
怎么可能没人会修……大把大把的人才就在你身边,只是你不知道而已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怎么可能没人会修……大把大把的人才就在你身边,只是你不知道而已

关键是大巴的人在那儿呢????????我怎么不知道呢?

网友:
先看待机有5V输出没?

网友:
其实楼主在电源版块多看看贴,就知道检修流程了,再按流程一步一步动手实战。

网友D:
楼主自己不会,你就让会修的修吧。不是所有的电源都能修好。你一定要别人修好,还能准确地修之前给你价格,有点不现实。我们修ATX电源一般收30-80不等,你这种是台式ATX电源吗?,我们一般也是要确定能修好才给客户报价、

网友E:
其实自己学学就能修了,不过千万注意安全。

网友:
我也是新手,路过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其实自己学学就能修了,不过千万注意安全。

说得对,

网友:
你先上一张内部图片看一下!只要不是双层版!基本修没问题!再看看你的距离有多远!

网友:
楼主懂点维修方法吧!把你的检测情况发上来,大家帮你参考。

网友:
首先检查前级大电容有无300V电压;
如有,则问题出在副电源或是后级输出。
查5VSB待机,如果有电;重点查后级5V12V等的二极管和电容,当然变压器也有可能坏;你慢慢整吧。
当看到900W时,我感觉是假电源。
你看看主变压器标注,正常28是200W;33是220W;35是300W;39以上是300W以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关键是大巴的人在那儿呢????????我怎么不知道呢?

高手就在民间,你修或者不修,高手就在那里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自己不会,你就让会修的修吧。不是所有的电源都能修好。你一定要别人修好,还能准确地修之前给你价格, ...

主动式PFC电源,修起来比较麻烦的,因为它的PFC电路也是用开关管控制,且工作起来开机瞬间就会有大电流经过,所以稍有不慎就烧开关管,这些开关管价格也比较高,所以修这种电源成本要比普通的半桥式电源要高许多。一般人都不敢接这种活

网友:
你可以跟我联系

网友:
上高清大图啊,电路板正反面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