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试过直接在焊盘上直球吗 可行性高不高呢

楼主(2014-12-26):
有人试过直接在焊盘上直球吗 可行性高不高呢

网友:
我在bga上直球 老是取网就掉很多点 心想在焊盘上直球会怎样 呵呵

网友:
掉点再补 老是要把其他的吹粘连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谢谢

网友:
好样的。你去先试试。我在这等着你的好消息

网友A:
焊盘上植球难度系数应该是比在芯上植要高很多吧,在芯片上植的话风枪吹吹可以了,在焊盘上植得上BGA才行吧,如果用风枪吹会不会把板吹变形了

网友:
哦 就是的哈

网友:
谢谢 不过我还是试一下 反正这板子不通电拿来的 嘿嘿

网友B:
呵呵果然一吹焊盘部分的pcb就鼓起来了
不过我又从下面给吹平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不过球还是成功置好了

网友:
C:/Users/Administrator/Desktop/Fri%20Dec%2026%2011-39-11.bmp

网友:
图片怎么发呢

网友:
嘿嘿 好了 测试几个小时ok
尽管弄南桥都是白费功(最终发现只是是网卡芯片短路)但我还是很开心 以前从来没有在bga芯片上直球成功过 都是买芯片换 第一次直球成功居然是在焊盘上完成的 嘿嘿

网友:
此处应该有掌声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焊盘上植球难度系数应该是比在芯上植要高很多吧,在芯片上植的话风枪吹吹可以了,在焊盘上植得上BGA才行吧,如 ...

单独吹一小块,肯定会变形的。

网友:
我觉得,你要是在芯片上都掉点的话,还是不要尝试在主板上直接植球了,芯片掉了可以换,主板上掉了除了补线就只有换板了,俩边下来失败的成本自己算算就知道了,还是去练习芯片植球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呵呵果然一吹焊盘部分的pcb就鼓起来了
不过我又从下面给吹平了。。。。

发生了什么 下面吹下面不鼓

网友:
感谢各位的回帖 是该好好练习芯片植球了

网友:
焊盘值球主要问题是容易搞坏焊盘,搞一次还行,多次的话,就有可能把焊盘报废了。

网友:
看来这位朋友也干过一样的事吧

网友:
呵呵,此处给楼主来点掌声鼓励一下。

网友(2015-01-26):
焊盘上植球可行性不高:1,板材质量不一样,芯片的板材要比主板的材料好得多了,这是关键,因为加热的热膨胀系数不一样,主板有可能会变形 ;2,接触点的质量不一样。芯片的大小基本一至,主板大小不一,有时还得用绿油;3,芯片的灵活性要比主板高很多,芯片补球很容易,主板太大,费劲。

网友:
焊盘植球,没试过……谁会这样做都是个问题

网友:
在板上植,比在芯片上值要难很多吧。太费工了。

网友:
没有试验过,不好说,我觉得 :比 在芯片上  直球  更麻烦。我自己的感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呵呵果然一吹焊盘部分的pcb就鼓起来了
不过我又从下面给吹平了。。。。

鼓起来板子没事吗,我有个黑莓9000,板子鼓起来一点,就不开机了,

网友:
可能是运气好吧 没有断线

网友:
不知楼主成功率多大呢

网友:
风险比较大,主意不错,值得一试

网友:
植球 我个人认为  还得是在芯片上植 比较稳妥

网友:
理论上没什么问题,只是容易搞坏PCB

网友(2015-03-10):
技术高超的话,一样。

网友:
这个还真没试过!!!不过肯定不是简单的事

网友:
小面积的还行,太多了的根本不可能

网友:
这个可实施性好像不高啊,但是不敢排除有高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