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5R-5537不触发

楼主(2014-12-26):
dell 15R-5537不触发 3、5伏测试都有

机器比较新BIOS 不好找啊!

网友A:
EC给南桥的开机信号发出没

网友B:
前两天刚修好一台。只不过我那台是进水的。处理完了就没有问题了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EC给南桥的开机信号发出没

EC给南桥有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前两天刚修好一台。只不过我那台是进水的。处理完了就没有问题了!

这台没什么症状 ,客户说:用着用着就不开机了。

网友:
换bios试试

网友D:
查工作条件 触发条件

网友:
这款机器BIOS不好找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查工作条件 触发条件

查了 都正常,我现在在测试好像PU701那里有点微断。

网友:
不触发很多都是bios问题,当然在没有bios的情况下查查触发条件也会有不一样的发现

网友E:
新机bison爱坏啊,楼主找个BIOS沙沙吧

网友F:
建议不要动不动就查通病    你还是一步一步查下EC条件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新机bison爱坏啊,楼主找个BIOS沙沙吧

恩 谢谢 正在找BIOS 刷刷先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建议不要动不动就查通病    你还是一步一步查下EC条件吧

真正 测试EC 条件

网友:
先刷bios在测条件

网友:
先刷EC  BIOS

网友:
先刷BIOS试试呀

网友:
查查条件先、、、

网友:
这机器我也有深刻记忆,看待机电流,公共点电压多少,待机电压是否出来。把你的条件都写写。
这机器待机不正常公共点是17V左右,用待机来控制公共点降压。正常公共点只有13V左右,就是电池那边。

网友:
楼主  修好么  什么情况

网友:
这几只只有一个桥,很憋的, 修过两台进水的, 楼主找个BIOS刷下

网友:
淘宝去买个吧,bios的可能性很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EC给南桥有信号
继续往下查

网友:
先干bios 查ec条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EC给南桥有信号
按下开关ec应该接收到开关信号,然后发出pwrbtn信号给南桥,南桥如果工作条件正常(不正常就检查南桥的工作条件)会抬高SLP_S3,SLP_S4这两个信号出来没有?出来以后还要回EC 检查EC接收到这两个信号没有?如果收到了这两个信号,检查ec电压开启信号出来没有?总之,按照时序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