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L8111E网卡只能工作在10M全双

楼主(2014-12-26):
RTL8111E网卡只能工作在10M全双工上,是它坏了吗?

网友:
应该是好的。是驱动程序的问题吧

网友:
可以更新一下驱动试试

网友:
有些机子必须装原机驱动,像Y485的机子,不装原机驱动还掉电

网友:
驱动换过了,最新的,还有就是DELL官网的都是一样的

网友:
会不会系统问题?重装下系统看看。

网友:
芯片很热,有什么可以代换的吗?

网友:
是不是网络运营商那边的问题。

网友:
除了电脑,,还得你的网络支持啊!!

网友:
用是千兆的交换机,网络肯定是支持的,换成100M就是打叉,不通。

网友:
换了系统也不行,XP,win8都试过了。谁能给讲讲网卡的工作原理啊

网友:
把网线换了再说吧

网友:
不行就换一个就知道了不应该太热的

网友:
是驱动问题吗

网友:
换个芯片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