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43B插适配器不出3V 5V..插电池有.,

楼主(2014-12-26):
首先各位进来的帅哥些不要被标题误导了,这个板子公共电压都是有的!
华硕 X43B  板号 LA-7321P
现在问题是这样的:
单用电池,3V 5V正常,可以开机,进系统烤机1小时没有任何问题.
插上电池开机后,再插适配器,一样可以正常使用,充电等等一切正常.但关机前先要拔掉适配器,如果带着适配器关机,将不能再次触发,需要拔掉适配器和电池后,单插电池才能开机.
单独使用适配器,在插适配器的瞬间有3V 5V而后没有,不能触发,请主意不是触发后再拉低.
好了下面附上3V 5V的图一张.各位大神帮忙分析分析.

经反复比对,RT8205各引脚电压
插适配器:公共点 19.5V  8脚3.3V   17脚5V   13脚3.3V   3脚4脚14脚均为2V   1脚和6脚分别为1.2V和1.5V
插电池:公共点11V   13脚2.1V其他一样.
IO适配器 检测等都正常.RT8205换了3个了.
SO,求帮忙 .....在线等!

再次确认,适配器检测,充放电电路均正常.........
贴子不能沉了,版主求给亮,这个属于疑难杂症啊......

网友:
图级我再传上一张,大家帮帮忙啊!

网友A:
这么神奇的故障!!!你换的是3/5V芯片啊,充电芯片呢,ACIN适配器信号呢,检测过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么神奇的故障!!!你换的是3/5V芯片啊,充电芯片呢,ACIN适配器信号呢,检测过没有

充放电正常,适配器检测信号等等都正常...

网友B:
我遇到一台ACER的ACIN#居然是低电平也是正常的 ,奇了怪了

网友:
换待机芯片肯定没用,它没问题,是不是AC检测电压不对,或者是AC放电管换个试下。

网友C:
你这个问题主要查VS信号,其他信号都不用查。
1、在适配器下,VS是不是没有电   。

2、你说插适配器的一瞬间有3/5V,之后就没有了,但在用电池时一切正常。所以查我下图那红色框框中的二极管和那两个并联的电阻,不要去打值,有时打值测得是正常的,但是就是不能用,这个无法解释,要测电压才测的准确。    。希望能帮到你

网友D:
把后面的电容换掉

网友E:
隔离电路正常吗?

网友:
图纸我收下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你这个问题主要查VS信号,其他信号都不用查。
1、在适配器下,VS是不是没有电  ,我估计是在插适配器的一 ...

你说的那几个全都正常.......电压都有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把后面的电容换掉

这个和电容没有关系了,先插电池开机后再插适配器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,不掉电不死机....所以和电容什么的没有关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遇到一台ACER的ACIN#居然是低电平也是正常的 ,奇了怪了

你那信号不是写的很清楚了嘛,ACIN#,#表示低电平有效。假如那写的是ACIN,那就是要高电平才正常了。
    理解信号带#时(低电平有*词语被过滤*),一定要结合信号的英文全称去理解,比如:SHDN#,即SHUTDOWN(关闭)的简写,#表示低电平有效,低电平就会关闭;那么综合起来考虑它的意思就是低电平时关闭,那么要开启,就必须为高电平,SHDN  不带# ==》表示高电平关闭
SHDN#  ==》表示低电平关闭,如果图纸上写着SHDN,那主板正常正作时此信号就要为低电平,如果写着是SHDN#,那正常工作时此信号就要为高电平了。
    再比如: VTTPWRGD#:正常工作的时候,必须为低电平;
         VTTPWRGD:正常工作的时候,必须为高电平。
   VTTPWRGD是电源好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隔离电路正常吗?

公共点电压已出,可以充方电..那基本就是正常了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说的那几个全都正常.......电压都有....

你说那几个都正常,那在单独插适配器,VS有17V以上吗,PQ308有正常导通拉低PQ307的场管吗?

网友:
这个问题,估计要从适配器检测和EC的开启3V 5V信号的供电芯片下手

网友:
那么奇怪的问题,没有见过哦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你说的那几个全都正常.......电压都有....

你说那几个都正常,那在单独插适配器,VS有17V以上吗,PQ308有正常导通拉低PQ307的场管的G极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说那几个都正常,那在单独插适配器,VS有17V以上吗,PQ308有正常导通拉低PQ307的场管的G极吗

是的.....我都说了,插上适配器RT8205的开启脚电压不会被拉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