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vivo手机维修]
VIVO 不用拆功放 手机短路维修思路

楼主(2014-12-26):
  把一些手机短路维修思路总结给大家。本人维修短路手机是这样下手,新手认真看完,对你有帮助,没必要去拆功放,电源 U 盲目的乱修、乱搞,其实手机短路维修就是那么简单。
  1.检查尾插 (尾插短路是不会发热的)  ;
  2.测试发热点;
  测试发热,怎么测试?新可能会不知道怎么测试,先把电源表电压调零,夹上手机,电源表在慢慢加电压,加到哪里不短路,就停在哪里,如果加到短路在往下调低电压,停在那里。不用着急,一般情况下会有IC发热或电容电阻发热,用手背去测试看看哪里发烫,就定在哪个位置,哪个元件发烫,就把什么东西去掉,该换的就要换掉,有的元器件用手无法感觉出来,你可以使用松香烟法,你把烙铁沾上松香把松香的烟熏,在发热元件一定的范围内,只要有元件发热熏上去的烟就会在那个位置散开,就是这么简单。
  最让人头痛应该就是电压低电流大,又不发烫,只有点点的余温,测试不出来,一定在那个位置短路的,这个问题基本的都电容、电被击穿的情况才会这样,该怎么办?用两个电源表来测试,比如我第一个电源表调到电压1V电压,测试有余温不发烫,那我另外个电源表也调到1V在夹上手机,测试(别怕不会短路的别以为1V+1V=2 V 会短路)等等,不要着急,在用手去测试,发热OK。
  这是本人手机维修短路的技巧 (屡试屡爽),一切就这么简单 。

网友A:
你这个只是针对短路的法子,如果不是短路呢,其他故障的维修方法 还有常见故常或者通病,你能说出来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只是针对短路的法子,如果不是短路呢,其他故障的维修方法 还有常见故常或者通病,你能说出来不

标题也只说短路的

网友(2017-06-24):
感谢 楼主分享。安卓机维修思路来点呢。都没修过安卓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