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61M-P31(G3) CPU电压有时有有时没有,什么修呀

楼主(2014-12-26):
H61M-P31(G3)  CPU电压有时有有时没有,什么修呀,EN脚正常,有时吹一下IC旁就有电压了,有没有人修好过这种问题的

网友:
是不是U座的问题啊

网友:
CPU座因该没问题的

网友:
有虚汗啊。。加焊一下IC

网友:
加焊IC不行就换个IC,,应该是IC性能不良!!

网友:
换了,不是IC问题

网友:
换个好的IC

网友:
时有时无,会不会有断线之类的

网友:
找外围电阻,看看有不正常的没

网友:
看看旁边电容之类的有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