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无供电

楼主(2014-12-26):
我在维修时遇见一块板yeston an68s什么供电出来了   就是没有CPU供电。   我查了控制芯片开启信号没有电压。不知怎么修  求大师帮忙。

网友A:
  我还跑了线。到一个三极管前的一个电阻 进去是3.3V出来0.7V电阻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把管子摘掉试试

网友:
楼主都懂得跑线了,修理这样的故障不是问题,能否拍张相片看看。

网友:
换个芯片试试

网友:
摘掉IC,,看看EN正常吗??不正常问题就在IC之前的电路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还跑了线。到一个三极管前的一个电阻 进去是3.3V出来0.7V电阻是正常的。

  电压是正常的,你看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给EN 这个信号拉低了  把电源管理芯片吹下来, 看看 EN这个信号正常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啥问题?????

电源管理芯片没EN信号

网友:
*脏话*, 没EN换芯片?  灌水能不能  靠谱点

网友:
是的,哪里起到一个控制作用

网友:
这种情况基本都是PWM开启信号所连接的两个三级管和两个上啦电阻里面的其中一个坏了,看图纸修,找到EN PG连接的电路,分析下再把他换了 。

网友:
请查桥条件是否正常,EN转换电路是否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