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450不开机

楼主(2014-12-26):
按开机键VRP3V3A、VRP5V0A有稳定电压出来,SB_PWRBTN#、RSMRST#两个信号也会由0V-3.3V稳定的电压,但就是不发出SLP_S3#、SLP_S4#这两个信号,郁闷吧。。。。

网友:
桥的晶振也正常,供电正常,换过EC和桥,刷过BIOS,机器有时可以正常几天,但毛病会反复,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RTC电路正常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把桥送给开机芯片的SLP-S3#和SLP-S4#这两个信号脚翘起,也就是开机芯片我把这两个信号脚翘起断开,奇怪的是开机芯片不用桥发出3.3V的S3#/S4#,而是自己就产生了3.3V的电压,把开机芯片翘起的两脚焊好,3.3V的S3#和S4#,就是不出,奇了怪了。。。